楼主(2017-09-10):
求助各位大神,本人新接触自动化,以前做个C# VB等串口通信,通过软件读取电子秤重量信息到电脑。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托利多地秤走的是PROFINET网线,到S7-1200plc,同时传出一个网线到HMI触摸屏,显示重量数据。
想通过C#软件读取重量到电脑上打印出来,各位大神有没有方案。
我想加个4口小交换机,拉出一个网线来插到电脑上,和电脑做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本人新接触自动化,以前做个C# VB等串口通信,通过软件读取电子秤重量信息到电脑。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托利多地秤走的是PROFINET网线,到S7-1200plc,同时传出一个网线到HMI触摸屏,显示重量数据。
想通过C#软件读取重量到电脑上打印出来,各位大神有没有方案。
我想加个4口小交换机,拉出一个网线来插到电脑上,和电脑做通信。
PLC端使用TCP或UDP通信(西门子文档有很详细的案例),C#使用socket。哦,注意点,如果没记错的话,两边的高低位字节要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