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分享

楼主(2017-09-10):
 昨天晚上,处理一个气动阀信号开关,开关到位反馈到PLC的DI模块,我用万用表检测开关到位信号,一个是0V,一个是14V,感觉这个14V有点小,而电脑显示开关到位信号都有, PLC上也显示两个信号都有,感觉14V电压太低,PLC采集认为为0V,也就是闭合信号,所以就是开关到位信号都有。检查信号开关,打开信号发现开到位信号限位开关上面全是水,已经腐蚀了开关接点了,这就是为什么显示14V的原因,有水导致信号电压降低了,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A:
我们这里反馈进plc都是正信号,如果进水接地,会跳闸的。

网友B:
没短路很幸运,一般很容易搭地,要是电源保护不到位就会烧东西了。

网友C:
能够分析所见现象的原因,有益于取得经验。

网友D:
都是楼主细心的结果,不然也不至于提前发现问题

网友E:
做技术就得细心入微,谨慎认真,谢谢无私的分享

网友F:
原来如此 谢谢分享

网友G:
应该分析为何进水?将源头处理好了就算是永久解决问题
要是只是换不去处理进水问题到时候还是会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