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

楼主(2017-09-10):
哪位大神知道有一种电阻在电路中电路温度升高他就断开,起到保护作用,等温度降低后有接通,电路能正常工作,问一下这是什么电阻,给说一下型号

网友A:
热敏电阻?它也不会断开呀

网友B:
温度开关吧

网友C:
呵呵;这个用温度开关就行了;

网友D:
高温的话好像钠电阻有这个特性,那个玩意你还需要定制!!
你还是选用传说中的温度开关得了,也就是个几毛几块的

网友E:
突跳式温控器或者叫自动复位温控器,型号有:KSD301(电木)、KSD301T(陶瓷)等。
广泛应用于饮水机、电热热水器、三明治烤面包机、洗碗机、干燥机、消毒柜、微波炉、电热咖啡壶、电煮锅、冰箱、空调过胶机、汽车座位加热器等等。

网友F:
就是温度开关,双金属片样式的开关,根据温度作用于工作双金属片上,是金属片产生形变的原理制成的

网友C:
现在功率200W及以上的开关电源大多带自动风扇,里面就是个温度开关,只是这个是温度高了才接通;

网友G:
不知是否指PTC电阻之类的;
但我只是早年看过资料,未具体了解过。

网友H:
应该是温度开关,热敏电阻只是变值,并不断开!并且有两种状态,一是感应到热时温度变大,二是感应到温度时阻值变小。

网友I:
你想用在那方面上呀?控制什么设备?

网友J:
你是要电阻还是温控开关?

网友K:
早先前的CRT电视机上有那个消磁电路用的就是这种热敏电阻 ,分为PTC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和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L:
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