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

楼主(2017-09-10):
0.75KW台达VFD-B  频率50时,  变频器面板调看输出电压 约200,这个电压指的是U,V,W这三相对N的电压值吗

网友A:
是U,V,W三相之间的电压。

网友B:
变频器里的参数电压值,一般都是指的针对电机的线电压。不是N线的。这种小功率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如果50Hz时,显示线电压200V也正常,因为输出功率部分有死角,开不全。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提高一点输入电压或者不用管,只要够用就好。

网友C:
变频器显示的电压是输出的电压,输出就三根相线,显示的当然是线电压了,220伏等级的,50HZ输出就200v的电压

网友D: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E:
应该是三相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