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互感器

楼主(2017-09-10):
变频器接互感器是接在变频器的输入侧还是输出侧

网友A:
计量用必须接在输入侧,如果监测电机负荷电流,建议用变频器自身模拟量输出在上位机看或现场采用mA电流表,如果频率在35以上,在输出侧接互感器也可以,基本准确,我这样用过,频率低于30就难以保证准确度来,毕竟普通互感器是按50Hz设计的。

网友B:
接输入侧;

网友C:
还真没在输出端试过

网友D:
接输入侧,毕竟输出侧频率不一样,也没必要接。

网友A:
如果用于监测电机电流,当负荷不高时,输入侧与输出侧电流相差好大的,你们难道没有做个过这样的对比吗?举个极端例子,30kw电机变频50Hz空载运行,测量下输入侧与输出侧的电流,相差到你不相信。

网友E:
检测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所用传感器有讲究。输入侧基本频率50Hz,变化范围很小,所以用一般的电流互感器就ok了,变频器的输出侧,频率变化范围很大,理论上基频是0至最高运行频率,而且在基频上还叠加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上kHz,所以,互感器没戏,检测不了真有效值。所以,要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而且检测电路的频响必须够用才行。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检测也是有需求的。起码变频器的生产产品测试要用到,要评价变频器的真实效率就必须要测它。

网友F:
输出测的电流直接调用监控页面看就是了,不用另外接互感器吧

网友G:
接在输出侧,

网友H:
如果想知道电机的运行电流是不能接输入侧的,输入侧反映的从电网输入到变频器的电流,在低频率时与电机实际运行电流相差很大。

网友I:
肯定接变频器输入端,输出端这样测量不准确了……

网友J:
接输入端。

网友K:
我感觉也应该接在输入测。

网友L:
我也觉得应该输入端

网友M:
输出是模拟正弦波且频率可变、电压可变,

网友A:
假设变频器运行在25Hz,负载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忽略变频器自身损耗,电流明显相差很大,你接在输入侧能准确反映电机运行电流吗?所以最好是利用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现场安装mA电流表,当然能在上位机显示并做历史曲线更好,如果运行在35Hz以上,65Hz以下,只是现场观察电机运行电流,对启动电流监测不要求,完全可以用普通互感器接在变频器输出端。
用于电度表计量只能安装在输入侧。

网友A:
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即使运行频率较高,但工艺负载功率不大的情况下,由于变频器储能电容的存在,输入输出电流也会相差好大。

网友A:
如果是用于监测电机电流,说是接在变频器输入侧的同行,不知你们的自信来自哪里?

网友N:
一般直接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来测量。

网友A:
今日在现场测试不同频率下的输入输出侧的电流,可见,即使在50Hz,负荷不高时,输入输出的电流也是相差巨大。

网友O:
普通的互感器就接输入侧

网友P:
变频器有现成的模拟量输出端子,可设置成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