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GP2500通讯地址问题

楼主(2017-09-10):
各位大神,小弟在输入PLC地址 DB18.DBX0.0的地址,但地址选项中只能选择一个数据块,就是DB1.DBX0.0.
LA_017变量DB18.DBX0.0没有定义?是怎么回事情?
如何能将DB18.DBX0.0输入到地址栏里?

网友A:
GP系统设置
模式设置
MPI网络...
数据块配置
把你需要是DB号填进去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