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0):
我刚刚弄个简单的自锁正转程序,用Y1点输出,电机我用灯代替,灯是24V的,请问怎样接到PLC的输出端?谢谢

用这种灯接

网友A:
虽然说要注重动手和经验,但还是从学习开始。
既然是初学,一定要从资料入手。
看看它的型号,找到硬件手册,里面会有接线应用图。
再有不明白再说。

网友B:
灯是24伏的,就外接一个24伏电源,24伏正到com1,y1接灯,灯灯另一头接负。就把y输出想成一个继电器常开触点就行,

网友C:
要注意24V灯泡瓦数哦。

网友D:
看手册 上面都有!自学首先要学会看资料

网友E:
你可以用个继电器试试。明白输出是个常开点就可以了

网友F:
接线应如2楼所说,还有3楼的注意点;亦可在电源端,串接适当熔断器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指令看书看不明白的话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些指令看不明白呢。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PLC的电源的话,可以按照你说的那样接吗

网友G:
简单点看PLC上的输出指示灯;

网友H:
这麽简单的电路,不用PLC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都说了是学PLC,肯定要用PLC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不清楚灯用PLC内置的24V要怎么接的

网友I:
看硬件手册啊。很详细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些指令看不明白呢。有什么办法吗?
看不明白就写程序测试,一个个试下来就能明白了

网友J:
Y1有输出时,COM1和Y1是通的,继电器输出型的就是一个继电器的常开点。PLC的24V电源你找出来,然后按照平时的机电控制回路接线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硬件手册有下载的吗?我这个PLC没有手册

网友B:
用PLC的自带的电源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大家都不建议这么用,因为PLC自己的电源的输出电流很小,一般是用来接传感器的,把PLC的电源烧了不划算,你这个PLC看着像是信捷的,在信捷的官网可以找到说明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信捷的,是三菱的,PLC内置的电源能供多少瓦?

网友K:
建议接灯泡的话,尽量不要使用plc自带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用的是这种灯,24V的。可以吧?

网友G:
你的PLC是NPN晶体管的,所以交流负载是不行的;
DC24V的指示灯,电源的+24V直接接到灯的+24v;
电源的0v接到Y0对应的COM0上,Y0接到指示灯的-极上;

楼主:
外接电源的话,也只能接24V?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把这个PLC的全部输出点从Y0-Y17都全部用上,都是用内置24V的话,是不是要把0V与COM0-COM5都接在一起,然后Y0-Y17分别接负载才行?

网友G:
呵呵;PLC自带的Dc24V只有0.3~0.4A,不是无限大的,所以不可能能带那么多负载;
明白?

网友L:
自己学习用,如果不是220V ,最好用外接电源。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种灯,24V的。可以吧?

这个灯是220V的。

网友M:
灯的功率是多大大了不能直接接PLC。

网友N:
COM1与Y1就是一个触点

网友O:
PLC上的24V接24V继电器线圈,PLC上的0V接PLC COM端,Y点再接继电器线圈另一头,Y点有输出时,继电器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我看错了。

网友P:
COM点解N24,y点和P24分别接到灯的两个端子上。程式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哦,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把这个PLC的全部输出点从Y0-Y17都全部用上,都是用内置24V的话,是不是要把0V与COM0-COM5都接在一起,然后Y0-Y17分别接负载才行?

这个是FX1N的PLC,COM用来表示公共点,Y0对COM0,Y1对COM1,Y2/Y3对COM2;COM3对Y4---Y7;每组公共点是分开的,当然你全部都是一个电压等级你将所有公共点连接起来也没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