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无负载跳闸

楼主(2017-09-10):
08年左右装修的房子,有一路是空调插座,用万用表测量无短路,也无对地,一送电空开跳闸,包括上级40A也跳,估计线路绝缘老化了,准备借个摇表看看,住6楼,应该不存在潮湿找出绝缘电阻下降。

网友A:
若拆开了开关的出线,则为未接负载。
所述跳两个开关,有可能有短路或绝缘不良情况。

网友B:
先拆除空调一路线,单独无负载合上电,如仍然跳,那是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本身问题。否则线路必定有问题,采用分段分块检查(即断开部分线路送电来确定问题线路位置)。

网友C:
出线端线路断开,在合上试试。

网友D:
空开出线侧的N线,地线拆下,再送电看是否还跳闸,并用万用表N线,地线的电压

网友E:
断开出线试试。

网友F:
拖开下端线路开还跳闸吗,如果还是跳检查空开,如果不跳分段检查线路

网友G:
楼主说的空开是带漏保功能的空开吧,估计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H:
如果是两级都是漏保开关则极可能是线路绝缘问题,如果不是则是线路短路。

楼主:
估计绝缘不良,空开下端线都拆了,表量未短路,现在只能考虑线路绝缘问题了,关键是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两级都是漏保开关则极可能是线路绝缘问题,如果不是则是线路短路。
上级端是空开,还有一个是漏保,两个都跳闸,所以准备借个摇表看看,毕竟万用表现在已经量不出来问题了

网友I:
你那个插座线管是不是贴管或是铁盒。

网友J:
上一级开关也跳,可能是存在短路故障

网友K:
拆掉出线,如果跳,说明空开本身有问题直接换了,如果还接着线没开用电器,这样不能排除线绝缘不好的可能性……

网友L:
这小事情,很简单,还用讨论,三个方面。短路,绝缘不良,开关坏了

网友M:
开关有问题了吧

网友N:
‘埋地暗线破损老化导致绝缘问题!

网友O:
全部负载断开看跳不跳,不跳就一个一个的开负载?

网友P:
我家里曾遇到一个故障,就是空开跳闸,或者开室内任一用电器都跳,开一盏节能灯也跳,后开查到故障点是厨房用电器插座因带用电器太多烧了,有些线粘连到一起,重新更换插座和整理线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