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1):
请教一下各位,我想用一个200W的三菱伺服(额定扭矩0.65N.M左右),带动一个皮带模组,要求模组水平推力最大值在80N以上,请问这个模组相关数据选型怎么选,最好能有计算公式,多谢了

网友A:
80÷0.65≈123,竟然要将原伺服马达的扭矩放大至123倍?不可思议呀。机械传动系统中,能放大扭矩的也只有减速机了,但是这也是在损失速度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的吧。

楼主:
0.65单位是N.M,我的力臂再长也不可能是一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