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7-09-11):
螺杆机油阀门里的,据说是自动温控。70度时动作。各位大神,谁清楚。详细讲讲。我们的螺杆机老是高温报警,换了这个就好了。

网友A:
某种规格的温控开关吧,我之前也没有见过。

网友B:
空压机的机械的温度控制开关、油温开关。

网友B:
安置在一个三通内的。用来切换散热管路的。全部散热还是部分散热,空压机油温过低不利于水分的去除。

网友C:
应该是温度到了触点断开吧。

网友B:
如果你要购买请搜索空压机温控阀芯

网友D:
温控阀,应该是节温器的一种,频繁更换这个不是事啊,要检查油是不是脏或别的原因,机械式节温阀不是易损件。

网友E:
温控阀,如果打不开空压油无法进入冷却器散热,导致油温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控阀,应该是节温器的一种,频繁更换这个不是事啊,要检查油是不是脏或别的原因,机械式节温阀不是易损件。
换一下就好了,已经观察半月了

网友F:
温控开关。

网友G:
我感觉也像温度开关,就像热水器里面那个温度开关性质差不多。

网友H:
以前这个相应的部件都拆了不用了。

网友I:
温控阀芯
根据热量来自动改变其开度大小

网友J:
这个没有接线的地方吗?

网友K:
温控开关吧

网友L:
原理一样
家装应该恒温阀,洗浴爽爽的

网友M:
温控器的原理差不多,只是用在不同的场合环境而已,有的要求精度高,有对使用的环境要求高,比如耐酸碱,耐高压,等等,原理通了就行,稍加思考,都能搞懂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觉得它应该是温控阀芯,根据温度的升高(70)时,阀芯会变长。然后阀门打开,油流向散热器

网友N:
这个宝贝还有其他的零件吧,整体叫温控阀维修包。这个是控制温度的,做开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控阀,如果打不开空压油无法进入冷却器散热,导致油温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置在一个三通内的。用来切换散热管路的。全部散热还是部分散热,空压机油温过低不利于水分的去除。
,我这个是安置在四通阀内的。用来切换散热管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