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1):
华谊PM2019S,钳形表,测量电压时数值不停跳动,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根本稳定不下来,测量电流和电阻还是没问题的,拆开后发现一个类似于电容的元器件支脚处有裂开,元器件符号标的是PTC热敏电阻,两个一样的元器件,一个是PTC1,一个是PTC2.

谁知道可能是它的原因不?附件有图片,有压缩的测量视频。

楼主:
这个表是不用切换档位的那种,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坏了,这种柔性的测电流还是很好使的,可以到3000A.测通断和电阻正常。

网友A:
是不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B:
我知道!哈哈哈,刚好前几天讨论的帖子排上用场了!
等等,我去找资料~
来了~

涡流的应用:
电工测量仪表要求指针的摆动很快停下来,以便迅速读出读数(如电流表、电压表等)。为达到此目的,电流表的线圈要绕在铝框上,当被测电流通过线圈时,线圈带动指针和铝框一起转动,铝框在磁场中转动时产生涡流,磁场对这个涡流的作用力阻碍她们的摆动,于是指针很快地稳定指到读书位置上,这便是涡流效应的应用——电磁阻尼作用。电气阻尼作用还常用于电气机车的电磁制动器中。

感觉楼主说的问题是停不下来,那应该就是这个的某个环节出问题了,因为我是半桶水,只能提个建议,楼主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再找找问题点试试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电流没问题,稳定的,测电压停不下来。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不是电阻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