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1):
厂里一台  台达CP2000变频器 突然坏了, 上电后 点启动  直接 就报   IGBT上下桥短路故障  不知道该怎么维修,望哪位专家 给小弟 指点迷经 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有模块坏了

楼主:
是驱动板坏了  还是IGBT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是模块坏了,你可以测一下

网友B:
修驱动,换模块,就搞定,很简单哦

网友C:
估计是模块坏了。

网友D:
是这种吧,静态检测模块没坏,一般是驱动故障,我修过几台45kw的都是驱动故障

网友E:
拿 去修吧,不是 模块就是 驱动光耦……

网友F:
引用 楼主:
IGBT上下桥短路故障

这么明显的提示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G:
现在的变频器这么智能,精确到点上了

网友H(2018-04-24):
这个不好修,模块(IGBT)已经坏了  可能还影响了驱动电路等

网友I(2018-09-27):
CP2000这型号比如我要运行多长时间自动断电停止运行是该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