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1):
初学PLC,我理解上升沿就是开关接通的一瞬间就断开,下降沿是开关放开的那一瞬间接通,这样理解对不对?

还有这两个指令一般应用在哪里的?具体什么作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在程序编辑中只需要一次有效就这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两个指令一般应用在哪里的?具体什么作用?

网友B:
将下降沿信号自锁,可用于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也可用于上一动作完成后、执行下一动作。

网友C:
一个是由OFF 变ON 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一个是由ON 变OFF 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只要闭合一个周期的时候就用到了

网友E:
大致意思就是这样只是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F:
如果是一个按钮,按一下设备动作一次,那么你按下按钮后设备只动作一次,即使你按着按钮不懂,它也是动作一次,这是上升沿。下降沿是你松开按钮的时候动作一次,按下按钮不松开,它是不动作的

网友G:
可以用开关的通断去理解;比如,按下按钮时,无论持续按下时间多长,其常开点仅接通一小段时间。
据此,可用于仅取其初始信号的场合;例如起动按钮,按下即自保,若该按钮一直未松开,自保解除后(假如按下了停止按钮),则需再次按下起动按钮才有效。

若如此不好理解,可试编程序,查看运行结果。

网友H:
一个是脉冲触发的信号,一个是电平触发的信号

网友I:
楼上讲的对,一个是边沿触发一个是电平触发,边沿触发有上升沿与下降沿

网友J:
记录一个状态变化的瞬间。

网友K:
我感觉楼主理解的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感觉楼主理解的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我怎么觉得楼主的话应该稍作改变如下:
“上升沿就是开关接通的一瞬间接通,下降沿是开关放开的那一瞬间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