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1):
软启动器显示“软起故障  堆栈故障”,是淮南万泰的QJR-200矿用软启动器

网友A:
对照用户手册,按照手册上处理方法进行处理,没有手册或没有该故障记录,就一项一项的查,驱动和功率器件都查。可以试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你可以先查查外部电路是否正常,再怀疑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