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1):
自动化电路设计怎么选型,要注意什么,电流和功率等,希望各位的高手帮帮忙,弄点资料!!

网友A:
简单说,强电部分,器件的电压电流功率要适中,不能过大过小,线径按照安全载流选择。弱电部分,计算plc的点数,输出点要考虑是否能带动负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化电路设计怎么选型,要注意什么,电流和功率等,希望各位的高手帮帮忙,弄点资料!!
电气自动化控制部件都有规格标明的,并且厂家提供的产品样本手册上都有选择的数据依据,只需要按照你的驱动机构选型即可,并且元器件的规格要适当的增大一点。

网友C:
根据负载选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根据控制点数选型PLC。

网友D:
你是刚刚毕业的吗,多接触一下这个方面即可

网友E:
现在的学习环境很优越,主要是网络信息时代的带来的福利,什么资料网上都有,不懂不明白了,可以利用论坛交流学习

网友F:
自动化设计是一个系统的工作,线路可以根据负载来定,控制单元要看功能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