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2):
胎压监测数值不准。重新学习后,与实际值相差更大。请问胎压监测什么原理,如何才能与实际值同步。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信号经处理后通过无线传给接收器
自学习?要给基准压力吧
坏了,没电了
看一下说明书,俺用的不用学习,出现大偏差换电池就OK。

网友B:
我的用了三年了,就换过一次电池,没有电了会提示,不会出现胎压不准的现象

网友C:
这是不是汽车上边用的呀。

网友D:
胎压检测后无线传给接收器转换显示
电池使用寿命有几年??

网友E:
这个胎压是汽车用的还是医学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胎压是汽车用的还是医学用的?
肯定是轮胎压力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多少钱买的?
买车送的,估计买也就几百块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了三年了,就换过一次电池,没有电了会提示,不会出现胎压不准的现象
我这才一年就不准了

网友H(2017-11-01):
胎压监测器分内置和外置,一般不建议外置磨损大。目前我们公司有优惠价350块/个。

网友H:
内置胎压监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