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能保存

楼主(2017-09-12):
各位前辈,我在works2里编写的SFC程序转换成梯形图程序后显示为只读,再保存都保存不了,另存为也不行这是咋回事啊,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编译后你切换到读出模式了??

楼主:
额,没注意,我看看,谢谢

网友B:
系统问题,我碰到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安装一个文件即可,百度上面有。

网友C:
是不是模式选错了,

网友D:
看你打在什么模式上

网友E:
检查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哪里看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哪里看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请问保存时应该是什么模式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请问保存时应该是什么模式啊,谢谢
写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