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楼主(2017-09-12):
施耐德110KW变频器在单位检修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可是在检修之后就发现启动不起来了,启动一会就跳,老是启动失败,有时候偶尔启动起来后就没有问题了。更换新的软启动也不好,还是启动一会马上就跳。大家给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如果,软启动和变频器都是一个毛病,那就可以排除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去查电机和电机的电缆线吧。这是常用的比较法判断故障问题。

网友B:
检修都动哪了??电机是否加油,线缆,接线端子等,都有可能。如果加油过多,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C:
检查现场设备。

网友D:
我感觉为是现场有问题,不可能两台设备都是坏的。

网友E:
机械件的安装可能有问题,不正确的安装,安装间隙,机械配合公差太紧,造成机械负载过大,电气连接可能没有紧固好,致使接触电阻大,从而电流大,导致设备过载报警

网友F:
电机的进线电缆接地 碰外壳啦———— 你打开电机的接线盒  仔细找找看, 有些很隐蔽的,就一个小黑点露铜 了。 电机要是不开,你还摇绝缘还是好的,电机开起来后一抖动。变频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