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个PLC1000块

楼主(2017-09-12):
新买的PLC断电和通电情况下,输出,com怎么都和yo,y1,y2,y3,是是常闭,用万用表量都是导通的,怎么回事,是不是坏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是晶体管的还是继电器的,按说你出现这问题有没有可能你的量测有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快点去找售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PLC晶体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晶体管的
晶体管本质上就是二极管的组合,您难道不懂二极管,对于直流电源,拥有单向导电的性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说明 我买的plc是正常的没坏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说明 我买的plc是正常的没坏是吗
根据厂家提供的硬件接线手册,正确接驳所有必须的导线线路,包括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根据厂家提供的编程手册,编制输出端口驱动程序,并上电测试硬件的执行情况,如果正常,OK,如果异常,联系购买的商家换货或者退货处理。

如果以上两个手册,商家都拒绝提供,那么,您可以给三菱客服投诉了。

网友C:
兄弟难道没手册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晶体管的
晶体管本质上就是二极管的组合,您难道不懂二极管,对于直流电源,拥有单向导电的性能吗?
找你的意思,PLC没上电输出就该导通呀。
看楼主表述“com怎么都和yo,y1,y2,y3,是是常闭,用万用表量都是导通的”
就怕这“导通”是没经验看走眼了。
没图没真相

网友E:
也许内部还有程序导致!!

网友F:
呵呵;型号先说下,有些PLC是输出要接24V电源才能测量的,像三菱的不用接就能测量;
三菱的万用表打到20K的电阻档位,黑笔放COM上,红笔放Y0 Y1 Y2上测量,按你说的,可能你红黑反了;

网友G:
你买的什么型号的?你可以看下plc的说明书。

网友H:
有硬件了直接下载程序测试不就得啦!

网友I:
多了解一下基本电路

网友J:
表笔调换过来,结果是否一致。

网友K:
如果PLC不上电也是通的,就证明“PLC这些输出点烧了且短路了”

网友L:
必要时可以拆开看看,为此也可以长一些见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