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2):
MAIN 程序块中复位按钮接通后调用 RESET 程序块,RESET程序块中有X轴手动回原点线圈。如果RESET 程序块中X轴手动回原点线圈一直满足条件。Main程序中复位按钮接通一个脉冲后,X轴手动回原点线圈会是什么状态。(此线圈其他地方未使用)

网友A:
X轴手动回原点线圈接通一个脉冲后将会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以上动作之后;X轴手动回原点线圈,还是置位状态(编程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在软件上我也放仿真过)。

网友B:
在复位程序里面把外面的手动回原点网络断开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