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步进电机

楼主(2017-09-12):
老师们,下面照片中的合用匹配吗?

网友A:
没问题,用吧

网友B:
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C:
驱动器RMS 3A,PEAK 4.2A
电机4A

1、2楼都说没问题,所以我也不敢发表意见了,因为我不知道RMS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试用用不就知道了!

网友E:
电流容量不够吧,

网友F:
4A电机配3A的驱动器,你觉得能用就用吧!
配一个5A的驱动器也就300元左右。

网友G:
完全可以用的,建议楼主不知道问问厂家。

网友H:
回复 网友C:
RMS有效值,PEAK峰值,也可以理解为额定电流跟峰值电流,但凡电机都这么标注。

网友I:
驱动器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