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2):
我是个初学者!
电阻二极管都测过没问题,充电电容没有电,请问师傅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送修吧,自己学习维修的另当别论

网友B:
   顺着电源进线往后查:整流;开关电源供电电阻、开关管等等。买本咸老师的书看看吧。

网友C:
你测的是那部分的充电电容?是开关电源那部分的吗?

网友D:
送修吧,看看人家师傅怎么修,两个费用,一个维修费,一个学费

网友E:
开关电源有问题了吧

网友F:
哈哈,我可以修,一般电源坏了

网友G(2017-10-28):
刚接手一台台达变频器,上电无显示,目测开关电源坏,拆开检查发现2844正常开关部分正常,次级5v无输出,次级其他输出正常、,以为是电容漏电,更换后故障依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