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7-09-12):
各位师傅我看书上说32 位寄存器要用两个16位寄存器,可是好多梯形图里看到的都是单独一个寄存器,没见过两个一块的啊。打个比方我用D0和D1这两个,里面存有数值,假如我要在触摸屏上的数值框里显示里面的数值在属性里要选择应该对应的寄存器,是应该选择D0哪还是该选择D1,里面也没有成对的D啊,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中写起始地址,但在这个元件属性中设置成32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试试,谢谢

网友B:
32位指令会自动使用两个连续的16位寄存器。还有一些16位指令也会自动使用两个连的16位寄存器如三菱的16位乘结果就是32位;
触摸屏中使用32位数据时都是指定低16位地址、将数据格式设置成32位,

网友C:
屏上设成32位的,设低位的;

网友D:
用32位指令就会自动选择2个寄存器了

网友E:
这个就是32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