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2):
三菱FXU晶体管plc为什么,实际开关接常开才能关闭电源,我想接常闭。怎么编程从,也就是X1常闭指令怎么写

网友A:
在梯形图中找到对应的点,常开常闭对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B:
还有认真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C:
能找到常开就找不到常闭吗?

网友D:
外部接常闭编程时X1用常闭。

网友E:
闭点可以用下降沿指令串接啊

网友F:
呵呵;LD X1与LDI X1的区别;

网友A:
是不是还没入门?买本入门的书看看

网友G:
常开常闭对换。

网友H:
X1外接常闭点,则常闭点接通时,X1是接通的(此时其常开点接通)。

网友I:
PLC的常开常闭,是PLC输入点这个位状态,这个位是ON,就是常开通路,这个位是OFF,就是常闭通路,

网友J:
好好看书,有理论基础了。像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不信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