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2):
ABB的AC 800F DCS 除了用Control Builder F V9.1软件来组态,还可以用什么什么其他的上位软件来做呢?求各路大拿帮帮忙

网友A:
组态(configuration)软件一般专用。但是上位软件(HMI)可以用别的。关键是DCS提供什么接口。

楼主:
现在
abb ac800f 模块还有,就是configuration软件没有,我现在就是怎么可以用其他软件组态监控就好,还是必须abb专用软件来做?其他代替不了

网友B:
好像没有其他的,好歹有100天的试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