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3):
如题请教,有大神知道的说一说,不经常修高档变频器,CD又时忘记到底C是正极还是负极了,为什么标为CD,来源于哪个词语,CD的全称是什么?

网友A:
标记十,一,或标P,N,或标P1,P2,或标C,D,或标VCD十,VCD一,与高低端无关,与设计者的喜好和依据标准有关。电源的正,负端,检修者应能辨识。不管如何标识,我自心中有数才行。

网友B:
呵呵;没必要纠解这些;
输入端有标R S T的,还有L1 L2 L3的;不都一样吗?

网友C:
不同的标法,可能只是采用的标准或习惯不一样,有如1楼所说。

网友D:
这个,你高兴了直接对电容器测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名字代号而已,不必大惊小怪,喜欢的话。给端子或结点起个好听的名字,阿猫 阿狗 都行   哈哈

网友F:
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G:
以前的abc,现在的l123

网友H:
DC  吧? VDC  见过。我只知道表示直流。

网友I:
一般直流调速器上标的是C和D,变频器的很少见,就如咸老师说的个人爱好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