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7-09-13):
向大家请教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我一直不明白。热继电器的符号是什么?FR和KH有人说KH是新符号,有人说KH是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到底是什么?有相关的国标规定吗?

网友A:
FR是热继电器的符号

网友B:
KH是热继电器,FR是限流保护元件;

网友C:
以前的符号是RJ

网友D:
我一直用FR。

网友E:
我也只是用fr,别的没用过。

网友F:
两者都见过,或许2楼说的可参考,亦可查阅相关标准看有无示例说明。

楼主:
我在不同的书上看的是不同的写法,不知道有没有国标上的明确说明

网友G:
FR的见的多,用的多,更形象

网友H:
KH是旧的行业标准,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了。
FR是国际标准,老外的图纸是这样用的。

网友I:
有点迷糊
这两个都是热继电器

网友J:
知道原理,知道在线路中的作用就行了,符号国产的标法也有进口的标法,熟悉了看图一猜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K:
我和楼上一样,只要知道热继的符号和图纸的位置,会用就行了。至于元件名称,没关注过。

网友L:
基本上是FR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人问的这一个问题,问它们的区别,把我问住了,才来找的

楼主:
刚才查了gb-t20939,发现头更大了,在里面用的符号怎么是BB

楼主:
在《现代电气控制及plc应用技术》这本书里面说FR是旧符号,标明的是BB是新符号

网友K:
回复 楼主:
对于热继的标号我还真的不注意,只认得图纸上的符号,一看就知道是热继开关。

网友M:
只记得是FR。

网友N:
我也只知道热继电器是FR。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现代电气控制及plc应用技术》这本书里面说FR是旧符号,标明的是BB是新符号
是不是那种带辅助触点的热继,给PLC的信号用BB
瞎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是的,那本书上说热继电器的旧符号是FR,新的符号是BB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是的,那本书上说热继电器的旧符号是FR,新的符号是BB
它说热继作为信号进PLC了吗
表示还没见过BB

网友P:
没见过BB

网友Q: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一直都是FR,这是引进国际标准后的文字符号,请看大学教材怎么标示的。

就是这本教材上的。

网友R:
记得就是fr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是的,那本书上说热继电器的旧符号是FR,新的符号是BB
它说热继作为信号进PLC了吗
表示还没见过BB
那本书是第四版上说的是BB,我在网上看到第二版了,上面还是FR,然后我去查了相关的国标,上面写的真没看明白,但里面有BB的字样,那个标准是前面我提过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有图可发,请发个
或看一下,它的辅助点是不是进PLC

楼主:
回复 网友O:
别人发的图,我没有这一版的书

网友S:
一般都是FR是热继电器。

网友Q:
87年以前的旧标准是RJ,87年以后直到现在一直都是FR,首次见到BB,怀疑是否印刷错误?

网友T:
做设计就参考国标

楼主:
回复 网友Q:
gb-t20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