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3):
原来发帖吐槽过,本来统一思路,做了改进,结果又遇到新花样,忍不住再来吐槽。
一个触摸屏,modbus通讯,下面挂两个PLC加一个其他串口设备。
第一次:触摸屏界在特定画面下与其中一个PLC通讯,在别的任何画面下,这个PLC与触摸屏是没联系的,假设现场产生报警,压根检测不到,改。
第二次:通讯与画面无关,但是任何一个PLC如果有通讯中断,触摸屏就一直尝试恢复,在当初那个PLC断电时,别的PLC操作全部失效,产生实际后果了,他们说我不应该要求做全局通讯,因为我的要求造成的,又改。
第三次,想在那个PLC那里加继电器,有电时继电器开点闭合,控制通讯,断电时开点断开,通讯断开,我问如果因为干扰或模块问题造成通讯失败咋办?否定。
第四次,按照正常轮询,如果这个PLC通讯中断,那就尝试通讯几次,再失败就永久丢掉这个站,我问如果故障消失,丢掉的这个站怎么恢复通讯?
至此,由他去了。

网友A:
这怎么搞的?HMI的RS485串口下同时连接多个PLC,一个站通讯断掉还能影响到其他站通讯?

网友B:
1、通讯一直存在,只是在特定画面才处理数据。
2、正因为通讯一直存在,才会有PLC通讯中断触摸屏需要不断的重建连接。挂接在一个Modbus通讯网络中,一个分站断线,那么之后的分站也会断线。
3、继电器原理告诉我们,没电时常闭触点还是会常闭,常开触点还是会常开,这个和PLC,触摸屏毫无关系。
4、一般触摸屏会这样做,重复轮询,企图建立通讯,重复次数到后,然后中断,屏幕或者继电器特殊位提醒用户,现在触摸屏会在用户操作屏幕后重新企图建立通讯。

网友C:
2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D:
如果你自己做通讯管理。
分正常和异常。
异常是在超时后(比如1s),然后首先进行尝试,一般3次。失败后,进行下一设备。
尝试失败的设备,进入恢复延时(比如1分)。如果恢复了,那又排进正常通讯队列。
以前调试过foxboro的DCS和ABB的电气通讯,foxboro为主,在通讯失败后就再也不尝试恢复,这样是不可取的。
有些上位设备,在画面没有相关数据的时候,是不产生通讯的。所以需要报警,怎么也要在画面设置一个显示,好触发对应的通讯。这是主从被动通讯的一个缺点。其实,如果报警进入历史记录,这个通讯应该会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通讯一直存在,只是在特定画面才处理数据。
2、正因为通讯一直存在,才会有PLC通讯中断触摸屏需要不断的重建连接。挂接在一个Modbus通讯网络中,一个分站断线,那么之后的分站也会断线。
3、继电器原理告诉我们,没电时常闭触点还是会常闭,常开触点还是会常开,这个和PLC,触摸屏毫无关系。
4、一般触摸屏会这样做,重复轮询,企图建立通讯,重复次数到后,然后中断,屏幕或者继电器特殊位提醒用户,现在触摸屏会在用户操作屏幕后重新企图建立通讯。

HAVE FUN!
谢谢你的回复,
1、通讯并不是一直存在,主站不发,哪来的从站返回?只有在特定画面主站才与从站尝试建立通讯。
2、可以做通讯超时,也有返回状态位监测,超时或者没有返回正确的状态位时,通讯报错显示并与下一个站通讯,因为一个站通讯失败就丢掉所有站,是不合理的。并且我这个需要强行紧急启动,在当时由于该辅助PLC通讯一直尝试恢复通讯的问题,造成主机PLC无法通讯,启动不能执行。
3、继电器原理这个论坛里好像都知道,你见过有几个用电源状态继电器控制通讯通断的应用方式?
4、既然说到重复轮询、中断,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轮询处理不妥,不用中断解决问题造成的,程序员告诉我的是通讯失败就永远丢掉这个站。如果某个站通讯失败丢掉,继续下面的站通讯,完成再来下一轮,继续尝试所有站的通讯,难道不行?
另外我不知道您是得对甲方有多大成见,上次这个话题就说乙方遇到不懂的甲方,我只说作为甲方,要的是好用、可靠,乙方要的是满足客户要求,拿到应得的利润,双方分别履行合同的约定,是合作关系,不是敌对。

网友E:
这个奇葩要求:证明客户就是超级傻蛋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奇葩要求:证明客户就是超级傻蛋一枚
你来代替客户提个要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通讯一直存在,只是在特定画面才处理数据。
2、正因为通讯一直存在,才会有PLC通讯中断触摸屏需要不断的重建连接。挂接在一个Modbus通讯网络中,一个分站断线,那么之后的分站也会断线。
3、继电器原理告诉我们,没电时常闭触点还是会常闭,常开触点还是会常开,这个和PLC,触摸屏毫无关系。
4、一般触摸屏会这样做,重复轮询,企图建立通讯,重复次数到后,然后中断,屏幕或者继电器特殊位提醒用户,现在触摸屏会在用户操作屏幕后重新企图建立通讯。

HAVE FUN!
谢谢你的回复,
1、通讯并不是一直存在,主站不发,哪来的从站返回?只有在特定画面主站才与从站尝试建立通讯。
2、可以做通讯超时,也有返回状态位监测,超时或者没有返回正确的状态位时,通讯报错显示并与下一个站通讯,因为一个站通讯失败就丢掉所有站,是不合理的。并且我这个需要强行紧急启动,在当时由于该辅助PLC通讯一直尝试恢复通讯的问题,造成主机PLC无法通讯,启动不能执行。
3、继电器原理这个论坛里好像都知道,你见过有几个用电源状态继电器控制通讯通断的应用方式?
4、既然说到重复轮询、中断,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轮询处理不妥,不用中断解决问题造成的,程序员告诉我的是通讯失败就永远丢掉这个站。如果某个站通讯失败丢掉,继续下面的站通讯,完成再来下一轮,继续尝试所有站的通讯,难道不行?
另外我不知道您是得对甲方有多大成见,上次这个话题就说乙方遇到不懂的甲方,我只说作为甲方,要的是好用、可靠,乙方要的是满足客户要求,拿到应得的利润,双方分别履行合同的约定,是合作关系,不是敌对。

1、就目前通用触摸屏的通讯方式来说,不会采用你这样的中断通讯方式。
2、既然通讯如此重要,你应该考虑通讯冗余。
3、没有看到过使用继电器来控制通讯的方式,对于通讯来说,这相当于未知状态的断线,程序员无法处理这种状况。
4、中断方式通讯?触摸屏如何要去知道何时需要通讯?

原来你就是上次那个发帖者啊,看来这段时间学习一点都没长进么。

网友F:
感觉说得挺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东西都定型之后接手的,改不成冗余,而且这是设计施工总承包的活,我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达到使用要求,你自己也在说通讯几次不成功,然后读下一个站,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恢复通讯,总是要恢复的。
通讯不上就一直去尝试通讯,不管别的站;用继电器控制通讯;或者通讯不成功就丢掉这个站,除了断电重启永不恢复;这三种处理方式哪种能用?如换做你,哪种你能接受?

网友G:
这个可能在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就考虑不周!

网友H:
使用触摸屏?这个触摸屏是成型的还是系统嵌入式的
就目前看,成型的在通讯方面,好像用户控制不了,通讯中断了它会弹出提示,具体尝试几次算失败没见到介绍。
嵌入式的没用过,不清楚其通讯可否向组态软件那样定制。

你现在用触摸屏,一条422上,带了三个装置是否合理
什么屏,也许有3个通讯口,利用起来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或换种组合方式,屏---PLC1+PLC+其他,即屏只对一个PLC,这个PLC在挂PLC和其他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提醒,我没用过一个触摸屏挂多个设备,在这个问题上思路不对,他们告诉我触摸屏做的轮询,我就一直按照上位机和PLC轮询通讯理解的。
等交了程序再看他采用的到底是什么处理方式,现在只是听他自己讲,通讯确实是受控制,具体怎么实现的,现在还看不出来,很可能所采用的这些方式也是无奈之举,框架做好改不了了。上位机软件用的简易版,也是很难为这个工程师,软件关联不了数据库,所有采集的数据全部写入Excel表格,没有报表功能,查询必须去复制需要的表格出来,一点点搜,做这个应用开发可能比用通用的上位机软件多花一倍功夫,不过这个他们自己已经提出更换了。
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网友H:
回复 楼主:
如果允许,提供屏及PLC的品牌型号,大家有用过的,就能提供能不能轮询
反正我做类似的,就用一对一,现在用HUB

网友A:
我使用HMI的一个RS485口连接2台PLC,其中1台PLC通讯断线后并不会影响另一台正常通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搞不明白,我只用过步科和西门子、三菱的,都是一对一,这种方式和这个牌子都没用过,等拿到程序,我再一点点琢磨,现在是隔皮猜瓜。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具体说品牌了,指向性比较强,圈子小,等忙完这阵,好好捋一下这些,现在干的全是乱七八糟杂事,环保措施等问题一个也不轻松,技术能做的只是浮在表面的那点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具体说品牌了,指向性比较强,圈子小,等忙完这阵,好好捋一下这些,现在干的全是乱七八糟杂事,环保措施等问题一个也不轻松,技术能做的只是浮在表面的那点工作了。
看来搞技术的都面临着这样的窘境,我们都喜欢潜心钻研技术,但是现实是工作大把时间花在了鸡毛蒜皮的杂事上。好多工作还要靠人家下班后自己一个人加班来完成。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具体说品牌了,指向性比较强,圈子小,等忙完这阵,好好捋一下这些,现在干的全是乱七八糟杂事,环保措施等问题一个也不轻松,技术能做的只是浮在表面的那点工作了。

如果连屏的信息都不提供,哈哈 难怪高雅所说。
“他们告诉我触摸屏做的轮询”,如果你没这句,我才不感冒呐

网友I:
一屏挂两机,其中的PLC还挂其他的通讯模块,如果系统不大,干脆就一屏一机算了,整那么复杂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