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3):
各位师傅,我有个42步进电机步距角1.8度,轴上装了个直径20毫米的轮子,我想在触摸屏上可以输入电机要走的距离,单位是毫米,比方说我要电机走2米。就输进去2000就行了,
还有速度,该怎样弄,是不是还得计算。谢谢

网友A:
肯定是要计算了,轮子的周长啊,浮点数与整数的转换,
程序到时不复杂,

网友B:
屏上做D200以上数据程序内计算好后给步进指令,就可以了啊,这是三菱的定位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这样写进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这个程序我的FX1S MT可以运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可以把脉冲数量也放在数据寄存器D里面方便在触摸屏上输入数量吗

网友C:
指令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我在两个数值框里输进去新的值没变化哪,还是程序上电就传送的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