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13):
大家好!我有台步进设备面板上DC224v指示灯在PLC无输出时,有些微亮在闪,是怎么回事?是感应电?该如何解决?以前碰到过都是AC220灯会闪的。

网友A:
不是感应电,应该是干扰,看看接地或者屏蔽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哎~~~~~~~看来我这个问题问的大家都没兴趣啊

网友B:
DC224V是什么电压?

网友C:
上照片啊,没个现场照让大家发挥充分的想像力吗?

楼主:
就是一个操作箱上电压为DC24指示灯,机器只要通电就会闪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操作箱上电压为DC24指示灯,机器只要通电就会闪亮。
通电亮了不是很正常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不通电,它一闪一闪的亮。

网友E:
感应电 很正常的

网友F:
应该是感应电,或者是灯故障

网友G:
前端关闭不彻底,你给指示灯并接一个3-10K电阻即可

网友H:
前些天遇上这个问题,给一家冷库装太阳能光伏发电,把所有线路连接好后启动逆变器(变流器)开始向电网发电,等逆变器一启动这时冷库门有一控制箱的指示灯(计10个箱)全都亮起是微亮这时冷库老板不干了要求解决怕影响其它电气的运行安全,最后在靠近2台30kw逆变器旁做了接地(模块)接地线连接到逆变器接地端才消去此干扰.说实话电气设备各种干扰是叫最人头痛和难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啊!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是plc直接输出给灯。若换做继电器输出给灯也许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啊,干扰很烦人的。我前期做的设备电气柜内有变频器,老是干扰限位,误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