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3):
本机成本花2900元,换了3 个IGBT和一个驱动板。母线的引线等。修复后成本不;这是划算的。

网友A:
修变频器除了硬件置换的成本,最重要的是工时费用。这个是隐形的。3000元也可以了。除非自己修,才是纯硬件成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我只能查到故障定位,然后换板子。板级维修我还做不到。除了技术水平以外,还和环境条件有关!是个私企打工。有时判断准了才能修一直板子,但是用户是热力公司,很重要!如果稍不可靠就会丢脸丢用户。所以,能查到故障就不错了。当然能做到板级维修就更有利润。

网友B:
3OOO应该划算啊

网友C:
这个价格维修很划算。

网友D:
110的变频器这些项目维修这个价还是合算的!

网友E:
热力可是个大户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是的

网友F:
这个材料费感觉很低啊,主要部件都差不多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源驱动板1100元,IGBT600一块

网友G:
换这么多的配件才3000,超级便宜了

网友H:
对比二手同款变频器,或者可以代换的变频器,对比价格,如果维修价格比他们低很多,那就维修,差不多就建议,代换,还要看维保期。

网友I:
现在的市场,能成交是很不错的了。顶吧。

网友J:
2900应该划算。

网友K:
收多少工时费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维修费用应该是少不了,但我无权过问。是经理做主我只管修。估计怎么也得收个千八的。

网友L(2021-01-20):
呵呵,如果是我至少收1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