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7-09-13):
改驱动器五相步进驱动器,不知道接24v是否串电阻?

楼主:
五相步进电机

网友A:
平时我们都有接2.2K电阻,除非驱动器有说明是用24V的才可以不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同样的电机和驱动器吗?

网友B:
先串入电阻,再串接电流挡,显示5mA至10mA以内,说明串联电阻值基本上合适。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C:
找不到说明书的话可以先用5V的试,如果没有用再用12v试;
当然你先串个2K电阻用24V试也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串了2k的电阻接plc输出端,通电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