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3):
大师们,由于设备要求停机迅速制动,该选多少欧姆和功率的制动电阻,变频器是1.5KW  变频电机1.1KW  ,一分钟需制动6次,望指教

网友A:
第一,把电机额定电流乘以1.2以后,去与620相除,得到电阻值;

第二,把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开启电压设置为620V(DC);

第三,电阻值有了,就是电阻功率了,因为是连续频繁的制动,所以为了保证可靠性,功率选择与电机功率一致或更大,2kW。

这就可以了。如果变频器不带内置的制动单元,你还要选一个电流匹配的制动单元。

网友B:
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上面应该有说明用多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把电机额定电流乘以1.2以后,去与620相除,得到电阻值;

第二,把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开启电压设置为620V(DC);

第三,电阻值有了,就是电阻功率了,因为是连续频繁的制动,所以为了保证可靠性,功率选择与电机功率一致或更大,2kW。

这就可以了。如果变频器不带内置的制动单元,你还要选一个电流匹配的制动单元。
300欧姆 2KW这样可否?

网友C:
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上大多有提供制动电阻阻值的。

网友D:
说明书上应该有介绍吧。

网友E:
变频器型号报上先;

网友F:
变频的说明书上边都有的。

网友A:
300欧姆差不多。说明书的电阻一般都比较保守,对于突加突减的动态过程,就会报过压故障。只要设计的制动吸收电流小于等于电机额定电流,就是安全的。

网友G:
参考下说明书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A:
我选制动电阻。就是先确定电阻值,目的是设置饱满的制动吸收电流,以100%能力制动;然后再考虑制动电阻的功率。这个主要是防止制动电阻在工作中不能达到热平衡。

楼主:
谢谢大师们,400欧姆300瓦,制动用到80% 已使用2天经达到要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第一,把电机额定电流乘以1.2以后,去与620相除,得到电阻值;
第二,把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开启电压设置为620V(DC);
第三,电阻值有了,就是电阻功率了,因为是连续频繁的制动,所以为了保证可靠性,功率选择与电机功率一致或更大,2kW。
这就可以了。如果变频器不带内置的制动单元,你还要选一个电流匹配的制动单元。
一般来说18KW一下的变频器都是有内置制动单元的,但是不排除个别的没有制动单元的。此外,制动单元中IGBT容量大小也对实际的工艺有影响。

网友J:
我一般会按说明书上的参数来选择

网友A:
回复 网友I:
我们行业,如果15kW以下,就用电阻的能耗制动,如果是15kW以上(含15kW),我们都是电网回馈制动。所有制动一律是连续的100%制动。

网友K:
参考参考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