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7-09-13):
这个自动洗车机该怎么控制?选用什么传感器来检测车辆?

网友A:
超声波,编码器,限位开关。

网友B:
前后加装一对对射型的光栅传感器,用于检测车辆的进与出。

网友B:
自己开洗车店?还是做设备来兜售出去?

网友C:
接近开关,限位开关,数据库

网友D:
光电开关

网友E:
对射光电检测车的进出,限位开关或接近开关检测辊的往复运行。

网友F:
检测车辆用对射式光电开关,检测到位用限位开关。

网友G:
前后各两个光电对射开关,下面用来检测车辆进出,上面用来限制车辆高度。接近开关用来检测辊的位置

网友H:
对射型的光电开关吧

楼主(2017-11-26):
经实际检验,对射型的光电开关是不可靠的,因为有水。有水时,光都折射了,传感器都会失常!

听说超声波传感器可以考虑,但是它真能在雨水中正常工作吗?也好贵!

网友I:
装两个感应线圈,就跟高速口ETC自动抬杆似的

楼主:
论坛里有人卖超声波接近开关的吗?

楼主:
超声波试了,没有光电对射灵敏!本人已死在这洗车机里……

呜……

楼主:
师傅们呀,给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