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3):
三个FX-3U 48M PLC 用485通讯,如图连线,怎么用GXwork2软件设置通讯,想实现主站8个内部辅助继电器控制从站8个内部辅助继电器,主站8个内部寄存器控制从站8个内部寄存器,通讯程序该怎么写。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
是两个 FX3U-48M PLC

网友A:
可以看下 FX3U用户手册.通讯控制篇,里面有并行连接以及N:N网络说明,这个通讯是三菱做好的,里面有接线及简单设置的说明。

网友B:
以前是用cc-link组网,现在不用了吗?

网友C:
用三菱的N;N的通讯就可以了,用CC-LINK的话还要加模块,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