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控制一个风机和6个脉冲电磁阀[求助]

楼主(2017-09-14):
三菱FX3U PLC 控制一个风机和6个脉冲电磁阀 风机启动后 脉冲电磁阀按顺序依次动作 电磁阀间隔时间 15秒 一直循环 要在人机界面 可以设定 脉宽时间(就是电磁阀动作时间0.1秒) 间隔时间(15秒)sdxuhaiyong@163.com
间隔时间和脉冲次数 要在人机显示 有什么好办法编程 用计数器 加时间 求指教

网友A:
看描述像用在集尘设备上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用于环保设备上用的

网友A:
应该是甲方要求的,我们用的专用控制器。设备配套过来的。

网友B:
就6个阀,用时间控制一直循环下去好了,一个集尘设备用3Uplc与触摸屏真的是太奢侈了,专用的脉冲控制仪就两三百块钱搞定了。

网友C:
这有什么地方卡住了吗?

网友D:
个人认为3U还不如3GA(3U出道较早,连USB都没有自带,编程实在不方便),唯一比3GA强就是扩展总点数比3GA多一倍,扫描时间快一点,内存大一点

网友E:
用个国产PLC就行

网友F:
有钱就是仍性

网友G:
这不是奢侈,这叫高标准
同行啊,点个赞
哪儿家的风机,用的是三菱啊

网友H:
过去厂里安装过一台集尘设备(15KW)就是用了几个时间继电器控制脉冲阀没有用PLC,效果不错。

网友I:
这个客户有什么想法嘞
钱多任性!

网友J:
楼主不想讨论钱多还是钱少的问题,而是想讨论如何去实现的问题,至于3GA好还是3U好,价格放在那边,讨论也没有啥多讨论的,看看指令手册上的指令支持机型就可以做判断了。

其实QQ和宝马的区别不就是在宝马速度快一点么,性价比其实就是穷的代名词。

言归正传,这个功能不是很好实现么,这不就是使用2个定时器的闪烁回路么,定时设定值就是你的脉宽时间和间隔时间么,然后通过移位指令不就可以了。

至于执行次数,完全可以加个计数器,计数器到了中断程序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感觉楼主的意思是在0.1秒的定时到后置1的动作后,再置0 十五秒,用移位指令的话,要先把1移入,然后又要再置0移入,是不是会更麻烦些,反正也就6个阀,直接用MOVE会不会方便点,我没有做过,所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L:
我们工厂就搞了两套这样的除尘系统,脉冲阀是单独的电路板控制的,也是轮流输出,只要给它220v电源就行了,主控制柜有一台ABB的变频器还要一个台达的PLC和杂牌触摸屏,其实就是总风管的负压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改变风机的转速.原理其实很简单,只是出于其它原因要增加那么多辅助配件,反而辅助设备比主要的设备还贵.

网友M:
没用西门子300.已经很节约了。哈哈

网友N:
我用的的是西门子 SMART系列控制的。

网友O:
双时间循环延时继电器无限循环,可以满足不??

网友P:
用三菱的3U搭配维纶屏也不很贵啊,毕竟一套环保设备都要收几十万,电控起码也要做点样子的

网友Q:
程序和触摸屏程序已经帮你写好,怎么传给你。

网友R:
布袋除尘吗?这个不是 简普单吗?普通的PLC 就行了。

楼主(2017-11-17):
回复 网友Q:
597386448@qq.com

网友S:
楼主这个应该是布袋除尘用的吧,PLC加触摸屏真高大上,如果自己单位用直接淘宝上专门有除尘设备上用的脉冲电磁阀控制仪,时间可调的,便宜,方便……

网友T:
这样一个是好卖价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