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我厂新建一套生产线,总功率约950KW,多数是380V电机,用的是1250KVA变压器,总配电间与我生产线配电间距离大约250米,请问大家是如何选择主电缆的?

网友A:
是不是用几根电缆并着用呀。

楼主:
现在很头疼啊  一组肯定不够用啊 我现在想法是做成三个工段 分三组先放过去 要不恐怕很难实现

网友B:
密集母线怎么样?

网友C:
个人选用规则大于315KVA或者大于500A电流一般选用母排,除非是在不好施工位置才选用电缆

网友D:
5根240平电缆应该差不多,产线配电间应该有个总的进线柜吧。

网友E:
950KW 功率真不小,给电缆选型带来不少压力,如果有专用通道可以采用铜排;没有的话就选电缆吧,需要多根吧至于线径找个专业的吧,那种大粗电缆一般人接触的少,不好参考。最后说一下你那个电压等级是不是380的,不会是6KV吧

楼主:
电压等级是380V,不好意思忘了说了。配电间之间的距离是250米左右,不好走铜排,弯路太多。一部分要走桥架,一部分走地缆沟,还要升高5米绕开物流通道。。。

网友F:
我公司1000KVA的变压器出来接配电柜用的是4条240平方的,距离30米左右,你这个250米,用5条并起来足够了。

楼主:
目前我把系统分成了三个部分。公用工程307KW,油炉系统300KW,反应系统等325KW。1250变压器只有一个2500A的大开关。这样一个系统一组线,请问大家每组线大小应该如何选择?2500A开关下是再分3个800A开关再布线至分配电间,还是3组线全压在2500A大开关上在分配电间头各自进各自系统的800A开关呢?在线等。谢谢大家讨论参考。

网友G:
反正就两种选择:密集式母线和电缆
母线和多拼电缆的空间占用差不多
电缆是多拼,母线就是一条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母线排供电了。

网友I:
可以直接拉到现场再去分3路!

网友J:
4根120的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第二种,先过去再分。

网友D:
回复 网友J:
250米的距离可不短,380V的回路得适当考虑压降,用5根比较合适。

网友K:
变压器容量太小了……  正常用单根电缆630的……  自己 按电流算要几根吧。  三根为一组,品字走桥架……

网友L:
变压器处要建一个用铜排连接的大一点的总配电室,然后总配电室以下就可以跟据负载情况选用电缆了

网友M:
250米已经不能用集中母线了或母排了,必须用电缆,假如我用,我会用3*300铜缆3根,每根接一相再用3*90一根做工作零线,末端补偿一定要做好,300米内应该没问题。如果有条件最好把变压器移到设备附近。用省下的电缆钱移动变压器足够了,一劳永逸。

网友N:
放一路高压电缆,变压器移到生产线配电间外,用铜排进生产线配电间。

网友O:
这样的情况你应该把变压器放在哪线的配电间呀,在放一根高压电缆不见可以了吗?这么大的电流应该用铜排的呀!电缆有多少钱呀!

网友P:
用4根250平方的线吧。

网友Q:
兄弟啊,250米啊,难道就不能考虑好变压器房的地址么,低压侧电缆250米是不少钱的

网友R:
最好分路控制,每相用5根240的铝电缆,或者用4根铜的,成本够高的!!

网友S:
250米真的距离蛮远的,首选我认为放高压电缆一根,将变压器移动靠近用户点,这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