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各位前辈,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了几个开关并对应了几个指示灯,然后和PLC关联起来,运行程序后发现认为该亮的指示灯
都没亮,可是PLC上的LED灯显示确实有输出,不知是指示灯属性没设置对还是哪里的问题,不过我根据开关类型的名称
分析及实验认为是这样的:类型为ON的开关只要按一下那么输出就一直ON。类型为OFF的只要按一下那么输出就一直是OFF
.类型为复归型的就是手按着就灯亮,手松开灯就灭,切换型的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周期切换型的按一下它就间隔一定时间亮---灭----亮-----灭不停的循环,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
输出接线错误,输出点都有输出了灯没点亮

网友B:
触摸屏按钮和按钮指示灯可以是同一个元件也可以是不同元件,估计是你这里设置不对

网友C:
按键和指示灯是两回事,你说的是按键。按键动了之后,plc的输出led都亮了就不用管按键了。就看你在变量连接里对应的通道对不对,然后就是指示灯和变量的连接对不对。

网友D:
呵呵;把属性搞混了;
按键是可以操作的,你可以设成置ON  置OFF  保持型及交替型;
指示灯是指示状态的,不按的;

网友E:
这是逻辑控制问题。应该把指示灯和开关的逻辑通盘考虑,作出合理的设计。一般的指示灯的逻辑都是按钮控制所需的最后逻辑控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