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2台1600变压器并联运行低压端三相电流失衡,并且A变压器的电流高于B变压器的电流

网友A:
并联运行要求2台变压器接线组别、阻抗、变压比完全一致,而且2台变压器到并连接点位置导线距离、接头数量等完全一致最佳,如果接头接触电阻或者导线电阻不一致等均会引起电流不均衡,针对这些原因查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的技术参数一致,之前使用都正常,停电重新启动后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
1#变压器                      4#变压器
A项(A) B项(A) C项(A) A项(A) B项(A) C项(A)
2400+ 2300+ 1400+ 700+ 700+ 1600+

网友B:
如果是以前可以,现在不平衡了,就得检查变压器了,有一个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C:
可能现在两个变压器阻值不一样,或者变压器接线柱阻值变大。

网友D:
跟变压器没关系,你是合母联的,你得问一下  上一级的 就是10KV变电站的电压差了,你这样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技术参数一致,之前使用都正常,停电重新启动后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
1#变压器                      4#变压器
A项(A) B项(A) C项(A) A项(A) B项(A) C项(A)
2400+ 2300+ 1400+ 700+ 700+ 1600+

从数值看,#1变C相的负荷跑到#4变C相去了。。。。。。负载改过线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