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量图

楼主(2017-09-14):
各位师傅触摸屏里的向量图和图片都用在哪些地方,谢谢

网友A:
1、用在美化窗口画面上,比如单位的logo,窗口的横眉这类的。
2、用在一个功能的地方,比如点击一个图片进入到一个窗口,这个图片可以弄成缩略图的形式,让人一目了然。
3、还可以在缩小体积的情况下做整个背景图,或者为了美观自己做一个图,规划好每个部分,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