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有个Safety Program下的程序。

需要更改安全动作,联锁启动按钮。但是启动按钮的变量类型是Standard,当我添加编译报错提示无法在Safety下添加Standard变量,这种时候怎么解决呢?

还有logix5000里程序行中只显示标签,怎么显示I/0点呢,查找输入输出变量不会找...

网友A:
这是AB的工艺功能编程界面吗?都是PLC的符号,我一直好奇AB的驱动,主要是没用过,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我们用西门子的驱动,编程平台是DCC,都是图形化的功能块,输入和输出连接就行了,不用语句形式。是块操作。参数与参数之间互连叫:BiC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控制器的全局变量

AB的CTRL+F  可以通过标签查交叉引用,但我查它的I/O点查不到,不像三菱西门子的查变量直接什么I1.0、Q1.0、M1.0这样找就可以了,还是不知道方法。

网友B:
我还在用LOGIX5000 20.01,里面好像没有class这一栏。
至于你说的看输入输出,AB的一般是local:1:I这样,local代表模块本地机架上,1表示槽号,I代表输入。如果觉得不那么显而易见,可以进行别名。例如local:1:I表示一个32位输入模块,你可以用一个I0(DINT)别名这个模块。可以起任意的名字,很自由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和讲解。学习了。哈哈

AB的驱动和PLC也是很强大的呦。

网友C:
在标签那里有一栏AXIA,一般变量是空的,如果有E文就是IO口的,代表哪个IO口都是有规律的

至于那个什么CLASS,我印像中好像没有这一栏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ALIAS FOR 那里吗,那里是关联地址,如果标签有关联地址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ALIAS FOR 那里吗,那里是关联地址,如果标签有关联地址就有?

是的,在这个地方如果有I、O之类的字母就是用来控制IO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ALIAS FOR 那里吗,那里是关联地址,如果标签有关联地址就有?

我会操作,就是记不起是哪个E文

网友E(2018-01-06):
刚学AB半年,看了楼主帖子才知道这个class,以前没注意过因为普通控制器没有,楼主这个L73后面带s是safey控制器,功能类似普通型CPU加安全CPU,程序也分为普通程序和安全程序,标签页分standard和safety,安全程序里只能用safety标签,楼主是不是在安全程序里使用standard标签了,编译错误应该和图中一样吧,把新建标签类别改成safety就可以了。----------------另外AB的标签绝大多数都是变量标签没有地址的(感觉比西门子的简单也好用很多)有地址的标签都是组态里面的硬件组态后自动生成的,一般IO模块是local后面带数字表示几号槽IO表示输入输出数字表示第几个+1个点,如local:2.I.8表示和CPU一起的2号槽里输入模块第九个输入点(也可以说8号输入),0是第一个。如果用的以太网组态,则是组态名字后面加I/O加数字,只有这些是有地址的。

过了很久了,估计楼主已经是高手了,弄明白了还是发一下吧,留给其他看帖想知道的人,也谢谢楼主发问让我学到了safety

网友E:
图好像没发上,再发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更改标签类型就好了!
也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F(2018-03-27):
虽然过了,我来提醒哈还有个安全变量和普通变量的映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