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线铜线选择

楼主(2017-09-14):
因需要走明线且无线槽,确定使用护套线,4平方的主线,是使用单股铜线还是多股铜线?

网友A:
得看你接线端子和压接端子类型啊,无特殊要求两者都可以。

网友B:
哪个都可以用,哪个用着方便用哪个

网友C:
硬线用线卡固定!

网友D:
关键看你干什么
不超电流都无所谓
我家装的时候选择的是软线!

网友E:
用单股的好可以用铜线码或者铝线码来固定。

网友F:
硬线固定能够拉直,走线横平竖直的,视觉效果好。
软线中间会有下垂,视觉效果不好,但折弯处好处理。
这个具体使用,依据你的明线布置位置和需求来定了。

网友G:
护套线用单股铜芯好走线。

网友H:
护套单芯的容易整理,看起来美观些。软线容易下垂,看起来不直

网友I:
无线槽就选单芯硬线,走线好看,也方便。

楼主:
单芯的较多。那就它了!

网友J:
除了做接地线和绑扎线,其余我都是软线

网友K:
难道不考虑穿线管么

网友L:
我感觉用多股的好,载流量要比单股的大。

网友M:
多股软线比单颗硬线好。在流量而言。不过建筑中的照明和电源线,竟是单颗硬线,估计是价格成本问题。施工方能省就省。多股软线同规格的比单颗硬线贵。

网友N:
单股硬线教适合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