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2017-09-14):
我设置了两个窗口,一个主窗口10,一个窗口11,我在10的窗口上弄了张图片,11的窗口就没弄图片,可是为什么11的
窗口也显示了同一张图片那,是哪里弄错了吗,谢谢

网友A:
呵呵;除非你设的是公用画面;
你2张图显示的都是10号画面;

网友B:
可能是10号窗口是背景窗口,或者有的说是模板这样的。在10号窗口放的任何东西在其他非主窗口都显示。有一些人机组态软件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也这样?

网友B:
对了,也有叫共通画面这样的说法。

网友C:
除了几位说的,是不是窗口没转换过来
二张图,这里没变

网友D:
是不是把第一页面设为背景了,看看第一个画面的属性。

网友E:
你看一下第4个窗口是否被你放置了该图片

楼主:
只是把图片放在了10号窗口

网友F:
看看11号窗口属性是不是选择了10号窗口为底层画面。

网友G:
这门,大器

网友H:
大门看着挺腐败的。哈哈

网友I:
你这两张都是10号窗口啊,你没选11号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啊,只是在10号窗口放了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按着序号新建的窗口,不知道这窗口还有不一样的功能啊,那该怎样区分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抹黑,我以为窗口都没区别啊,用几个就新建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