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驾崩了!!紧急求助!

楼主(2017-09-14):
今天电脑突然打不开这些软件了,打开全是乱码。。。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的。。CAD和博图软件都是在正常的,就S7-200和smart还有台达编程软件编程乱码了

楼主:
就是因为开机改过这个,但是后来改回来了,为什么软件崩溃了,重装软件还是不行

网友A:
估计汉化的程序出问题了,网上重新下载软件汉化包进行安装

网友B:
中毒了?重装系统,把所有的工控应用文件留着,就是更新系统试试看吧。或者从新装200的软件。

楼主:
是重新安装电脑的汉化软件么?但是我其他软甲中文都可以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其他软件可以显示中文啊,CAD,博图包括上网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中毒把,其余软件都好好的,电脑里面很多重要的东西,重装系统不现实

网友C:
没有遇到过,不太清楚

网友D:
既然驾崩了,就发丧默哀n天,全盘杀,杀不行就埋,方法前边有

网友E:
那个驾崩的救的回来了啊

网友F:
首先把乱码软件卸载一个,同时对电脑进行升级字库,再找原乱码软件的较高版本安装试一下,如果处理好了另一个以此例处理

网友G:
重装试试

网友H:
看看字体设置或者系统的区域设置有没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经过一番抢救,已经无重装的危险,360还是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估计是系统存放字体的内存被我改动过了,经过一番抢救,已经恢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360还是强大!直接修复成功了,本想开启硬盘虚拟化的,估计把存储字体的内存给改了

网友I:
正所谓no zuo no die

网友J: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系统存放字体的内存被我改动过了,经过一番抢救,已经恢复了
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
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

你把操作系统里面,关于C盘的某些磁盘部分给割掉了吧,所以电脑发飙了。

网友J:
【就是因为开机改过这个,但是后来改回来了,为什么软件崩溃了,重装软件还是不行】

计算机数据的磁盘存储规则应该是这样的:
电擦写以后,并没有执行清除作业,而是将数据读取标记清除而已,除非你有新的数据存储需求,这样会直接覆盖原来数据存储区域,到时候,你想找回来,可能性基本上是0。所以,360所要做的,只是将数据读取标记还原而已,并没有帮你重新写入之前丢失的数据。

网友K:
遇到过这个问题,将电脑系统语言再重新设置简体中文就OK了。

网友L:
我的WIN10的系统,刚装的时候能用,但是关机在开机后,变成和你的一样,不过改成英文能显示,。前几天刚换的WIN7的系统,最近一直正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一般遇到此情况,要么把问题软件卸掉,然后重装,或者把系统盘格掉,重装系统。这个工作量比较大。有用的文件可以放在专用的工作区,与系统盘不在一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