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初次使用步进电机,按照电机以及驱动器的说明书,凑合让电机动了起来。
我现在只需要步进电机1.可以随时改变方向旋转。2.不管正向还是反向旋转,都要有2阶跃转速供选择。
使用雷赛电机及驱动器,台达DVP14SS211T可编程序控制器,接线图以及编写的程序如下:
PLC定义点:X0:低速;X1:高速;X2:停止;X3:换向。     Y0:输出高速脉冲信号;Y1:输出方向控制信号
接线图
程序

按一下X0,电机低速旋转;按一下X1,电机高速旋转;不论低速还是高速旋转,按下X2,电机停止旋转。以上逻辑没有问题。
需要改变方向,启动电机前按一下X3,不论PLC是否有Y1输出,给低速、高速旋转信号后电机仍然按照同一个起始方向旋转,不会改变转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难道步进电机旋转前,给步进电机驱动器DIR-端加或者不加Y1信号不会改变电机旋转方向?(驱动器共阳极接法)

楼主:
将步进电机驱动器A+/A-或者B+/B-交换接线,步进电机旋转方向会改变,但我想拿PLC的输出Y1控制电机的旋转方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实现。

网友A:
呵呵;先确认好步进驱动器是脉冲+方向还是+脉冲加-脉冲;
问下代理商确认下,现在有些是不能切换上面的方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示!
公司仓库积压了七八年的货,现在驱动器已经固定,一万个不愿意拆。厂家说明书明确说出厂默认是脉冲+方向模式。

假定是单脉冲模式的话,我在启动旋转前靠是否输出Y1来改变方向可行不?

网友B:
Y1有输出是一个方向 没输出不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吗

网友A:
很简单,把PLC脉冲信号接到DIR+ DIR-上,如果会转就证明你的驱动器是+脉冲加-脉冲模式;

网友C:
脉冲+方向。你可以试一下,断开y1,测量方向电压,直接加电/断开dir+和dir-。

网友D:
程序不是这样写的。台达PLC我没有用过,但是看得出来,你这个程序指令不正确。好好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不是这样写的。台达PLC我没有用过,但是看得出来,你这个程序指令不正确。好好看一下说明书。
与定位无关,我只是需要电机带动一个轮盘做低速或者高速旋转就行,当然也需要改变旋转方向。
程序肯定不是专业步进控制逻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1有输出是一个方向 没输出不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吗
问题就在这里,我也是这样预期。但是这样弄就是不改变旋转方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Y1有输出是一个方向 没输出不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吗
问题就在这里,我也是这样预期。但是这样弄就是不改变旋转方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你把K800000000变成K-800000000试试

网友E:
你把K800000000变成K-800000000,由正变负。

网友F:
吧Y1输出指令移到PLSY指令之前看看,台达经常会有一些莫名的现象出来。遇到过,编译下载进去PLC报错,再编译一次下载又OK了

网友G:
不用ALT指令,用M0 M1控制。还可以把Y1放到最前面试试。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硬件问题,比如线没接好,那个电阻阻值不对等等

网友I:
你按脉冲+脉冲模式试一下,或许厂家错了
或换个驱动器看看,毕竟放了那末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K800000000变成K-800000000,由正变负。

非常感谢,如您所说,需要给频率负值改变方向。
使用PLSV指令而不是PLSY指令,改变方向靠改变脉冲频率的正负来完成,而方向信号好像是随着给定频率正负而变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方向标志信号。

楼主:
您说的对,我仔细翻看了一下台达的指令,发现需要使用PLSV指令而不是PLSY指令。
现在可以自由切换旋转方向了,不需要改变硬接线。

两个指令比较。

使用PLSY是不是意味着没法改变方向。

楼主:
承蒙版主将帖子置顶,大家热情帮助,总算解决了问题,感谢大家了!
我一时有了对步进电机的兴趣,想深入了解,有以下疑问或者不解,还望大家帮助。
1.步进电机86HS85(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电机固有步距角”(0.9°/1.8°)表示半步工作每走一步0.9°,整步时为1.8°。什么时候步进电机半步工作?什么时候整步工作?这是电机两种工作模式还是驱动器的两种工作模式?是怎样设定的?
2.PLC输出Y0频率10000Hz,即就是输出正负1:1各为50uS,周期为100uS的方波。是不是意味着PLC每输出周期为100uS的这样一个方波给驱动器,步进电机就会在驱动器的驱动下旋转1.8°?(当然工作在整步模式)
3.我使用的驱动器有“细分设定”。一个全周期脉冲电机旋转1.8°,那么电机旋转一周就需要200个全周期脉冲。如果给的频率是10KHz,那么电机速度就是60*10000/200=3000转/分(不考虑细分,假设细分200步/转),如果将细分设定为400步/转,那么以上相同频率下步进电机转速是不是减半了?

网友J:
你的输出公共点接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J:
输出公共点指……?
PLC、驱动器、电机三大件也只有PLC牵扯到输出公共点了,PLC输出接线看我上传的CAD图。

网友K:
回复 网友D:
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