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基恩士物理IO代号是什么?比如三菱输入时X,输出是Y。基恩士是不是要分配IO?如何分配?

网友A:
呵呵;如果是单机式小型机,是不需要分配的;
地址都固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怎么说哦?

网友A:
KEYENCE用的型号先讲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KVN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KVN60AT的IO输入分别为R0--R203、R500-R607,那它的辅助继电器是什么?

网友A:
R0000~R59915;
除去你使用的R0--R203、R500-R607,其它的9500多个够你使用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昨晚看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KVN60AT和KVN60ATP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都是晶体管型的;前者NPN,后者PNP;

网友B:
一般模块的都是分配的,配置的时候自己定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模块的都是分配的,配置的时候自己定义的
晕;这是60点的小型机;不可以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教一下这个型号的基恩士PLC发送脉冲的问题

网友A:
建议你还是从最基本的功能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