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有4台丹佛斯变频器同时都有一样的故障:不能自动停止,我看了看,参数都是在自动上呢。按理说是正确的呀,可是一直不停!与温度没有关系!同时也能显示温度。正常情况下应该上电转一分钟左右就该停下来,然而就没停过,由此可见,与工作温度没有关系!可以看到上电时显示温度在30度左右,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4台都有同样故障呢?如果是正常上电能转一分钟就停,才是正常的,然后随着工作时间温度上升,风扇起转。随着温度下降,风扇停转。这应该是正常的。高手们请分拆一下。我排除工作环境的温度问题,因为开机没运行就一直转个不停!究竟是哪里问题呢?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风扇换过或变频器修过吗?

网友B:
不是有个设置吗,温度到开或者常开呀。参数你看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里有个参数设置,是自动,还有启动,启动50%,启动75,启动100%。但是怎么设置,也是上电就不停,按理说应该上电转一分钟左右就停下来,可是一直就不停!默认是自动,我觉得应该在自动上。4 台机子都是默认自动!但是这几个模式都试过,没见效!以温度没有关系,因为还没运行!就不会停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换过风扇也没维修过。那里有个参数设置,是自动,还有启动,启动50%,启动75,启动100%。但是怎么设置,也是上电就不停,按理说应该上电转一分钟左右就停下来,可是一直就不停!默认是自动,我觉得应该在自动上。4 台机子都是默认自动!但是这几个模式都试过,没见效!以温度没有关系,因为还没运行!就不会停下来。

网友C: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功率的,100KW的不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功率的,100KW的不等
那就转着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大不了就是使轴流风机寿命影响点,早期的变频器都是上电就转形势,备点风扇好了。但是我只是想学习交流一下。不熟。简单就修上,复杂就不修了。

网友D:
变频器有设置启动后就启动散热风扇吗?否则4台都一样的毛病概率有点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样想的,四台同时一样故障机会较小,但是内部确实有设置,但是设置了也不行,上电就转,不停啊!

网友E:
风扇一开转也没多大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用户要求让我看看,我也没理出个头来。就只能那样用着了。不过就是很奇怪,4 台故障相同,设置里都默认风机模式是自动,按说没错。

网友F(2021-12-06):
我这里也有一台FC302 15KW上电就转,检测发现风扇24V直接接到开关电源的24V上,没有三极管或继电器控制开关,更不用说是控制速度

风扇调速用的是PWM,应该4线风扇蓝色是调速,黄色是风扇检测电路。
这个风扇只有三根线 红24V 黑0V  黄色没有查到跑哪里去。变频器会报风扇检测故障,黄色应该是风扇检测警告

变频器是开关电源坏,更换开关管后发现风扇不转,更换普通三线风扇后出现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