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7-09-14):
三菱F700上电就跳欠压故障,实际测量母线电压值不低,顺板子跑电路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助有经验的朋友,以排除主板问题。

楼主:
正确的电压值是多少

楼主:
求助,不知道三菱的母线电压是什么原理,现在上电就跳UV,应该查哪里

网友A:
母线电压经过母线上的电容稳压后应该是1.414*380V=537V。

网友B:
学习中,感觉还是后面信号除理的运放或电压比较器问题多,正学,不对误喷,坐等问题解决

网友C:
这个问题曾经我也有遇到过,我有一些基本的数据,不过随着主板电压的5V电压不同有所不同,后来测了好台都不一样的。如没有装模块,那就就要把模块相通的电路要接好,不然肯定是报欠压的。N与下桥有接是没?
你查M620301的18脚,如果在2.7—3V肯定报,2,3,5,脚是仔细点,

网友D:
看看电压检测电路到主板是电阻拉电过去还是运放过去的,肯定是中间哪里电压比较值不对了。慢慢查肯定能查到的

楼主:
换了快主板好了,但是不理解,按说主板不容易坏的。求行家指教,三菱变频器主板原理。

网友E:
这个机器容易出故障,可能要返修。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主板芯片坏了ADO8,换了就好。通病

楼主(2018-01-06):
我去试试,感谢楼上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