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变频器运行但频率000

楼主(2017-09-14):
(无正文)

网友A:
查看频率给定是面板还是外部电压;

网友B:
频率给定可以是通讯,是模拟量,是操作面板,所以要看变频器是什么模式,由谁给定频率。

网友C:
先看设置才是正道
设置是外部给定的吧!

楼主:
正确安装,硬件故障

网友D:
频率给定方式。

网友E:
查看这款变频器频率给定指令,然后改成相应的你想实现的控制方式,是面板控制还是外部给定,还是通讯什么的,如果是外部控制,查一下外部电位器是不是好的,接线是不是接好。

网友F:
仔细研习一下说明书,对你水平的提升有益处的,不要偷懒,那样不好,信号源和频率源搞明白,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G:
估计设置问题啊

网友H:
看图楼主应该是使用面板的控制频率设置模式

网友I:
肯定是频率给定没有用对,看下频率给定。

网友J:
跟我们公司同款,估计是被雷劈了吧
我们公司同是6台都变成和这一样,全换了,同电柜别的变频器没事,就它

网友K:
6台都一样,欠费停机的可能性大一些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6台都一样,欠费停机的可能性大一些吧。
变频器欠费停机,人家换了就搞定:变频器不贵啊,硬件控制意义不大,除非大系统软件控制

网友M:
没有频率还能运行?

网友E:
查找一下频率给定方式,是面板控制还是外部频率给定方式,还是通讯控制的,确认好了,再去排查下一步原因。还是变频器内部电路坏了,应该是小问题。

网友N:
应该是内部电路有问题,这个现象见过,有些正运行的机子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元件老化所致,有时候就又正常了,这种软故障确实不好检查

网友O:
参数 复位!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