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我要用速度模式,一个端子为正转,一个端子为反转,可是找不到该设定值

网友A:
好像是有这个功能的,我看别人用过。

网友B(2017-10-18):
速度模式的方向取决于0-10V电压的正负值!

网友C(2022-03-05):
额,居然没人啊

可以端子切换速度,一个IO即可(DI0 DI1 NC/NO,里面短路,)也就是始终只有1个使能OK。

RS485通讯给定速度1 速度2的值,正值是CW,负值是CCW。

B2伺服电源冷压端子买啥规格啊,用PLC的小了点。。